华硕 F3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1-03-03):
开机有logo的声音 显卡换了 还是没的显示 是7300的显卡 945PM 的北桥 求解中
华硕
显卡

网友:
屏或者南桥有虚焊

网友:
外接显示器亮不亮?

网友:
外接试试 不行 加焊下北桥

网友:
呵呵 你换的那个显卡是不是好的啊··~

网友:
外接看看,是暗屏还是屏根本没有工作,在就是显卡

网友:
有声音了应该是暗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