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15寸希望得到有经验的师傅指点

楼主(2011-03-03):
刚开始故障是不通电,经过维修已经各部分的有电压了,到CPU12V只有3.3V,经检查是7805拉低了。拆了它就有12V,7805换了几个了。请问那个师傅知道的指点指点《是那个部分短路》

网友(点评):
断开7805的输出端看,应该是你所说的CPU坏了。

网友:
既然是7805拉低了,就该查周边线路,肯定有短路了

网友:
顺着7805的测量它线路上的那些元件,应该有短路的。

网友:
3.3太低了,一般有4。3V就能开了。

网友(点评):
一般来说,三端稳压器的输入电压VIN与输出电压VOUT的比例关系为:VIN≥2+VOU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知那个元件坏了,所以请师傅指点指点,我短开CPU也是一样???

网友:
分别断开5V的负载试呀。

网友:
78XX的芯片,输入比输出电压理论上要大于1.25V。

网友:
7805拉低了,就应改查7805地5V输出端供电的所有电路啊。可把7805断开,单独用一个带电流电压表的5V稳压电源供电试试,我想很快就能找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