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里的2个大电容(200V/330UF)上的电压为何不相等?

楼主(2011-03-03):
杂牌ATX电源,无PG信号输出,查接在整流桥直流输出的2个串联的大电容(200V/330UF)上的电压异常,上端的电容上的电压212V, 下端的电容上的电压6V。从别的ATX电源拆2个大电容(200V/330UF)装上,有PG信号输出了。测量上端电容上的电压212V, 下端电容上的电压100V 2个电容已经更换了,为何这2个大电容上的电压还不相等?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边上那两个100多K的电阻变值了

网友(点评):
说得非常正确。

网友:
高手真多呀,呵呵,两只电容是分压工作的,不相等就是均压电阻的问题了,这两个电阻在电容鼓包后也会跟着开路的,这种问题在被动式PFC电源里很普遍!!

网友:
电阻的问题,还要考虑一下两只电容的容量是不是一致。

网友:
  先看电容的容量是否一样,在检查两个大电容旁边的两个100多K的电阻是否变质了!!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建议两个大电容一定要换新的容量耐压和漏电阻一样的同时把与其并联的两个均压电阻一起换新,呵呵,我也是菜鸟。

网友:
两个电容换新 把均压电阻换成150K 1W的这样最安全。

网友:
是电阻变质所致,它们起分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