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高手 来看看 啊

楼主(2011-03-03):
宏基D260上网本  装了系统 用了一天  回来后 没有网卡驱动了  在网上邻居那里只有一个宽带连接和一个无线连接  换了系统也是一样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里  扫描硬件改动也是找不到   郁闷  请大家 给想想法

网友:
用驱动更新软件看看能否发现网卡。或者在BIOS里看是否把网卡禁用了。

网友:
估计网卡坏了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官网上下载驱动看下,,bios里看下是不是禁用了,还有网卡是不是坏了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根本就识别不到网卡了,这个好像跟系统没有干系吧?

网友:
先进BIOS看一下,看下网卡被禁没有,恢复下默认值。
不要进系统,直接进进PE,然后启动网络,如果能查到网卡,然后建宽带,上网,如果找不到,恭喜你,找ACER售后吧。
话说ACER的售后很差呀,我去年国庆买的AO521,前几天硬盘异响出故障了,拿过去找他保修,他拿着用了三天,第一天说,嗯,有问题,我在看看,第二天说,没问题吖,第三天直接扔回给我了,还给我一张鉴定单,找我签字,我火了,好的我还给你吗?我把硬盘拆出来,直接寄总部,看他给我换不。

网友:
顶楼上的......  人才啊

网友:
可能是硬件的问题,就算没驱动也要有感叹号呀

网友:
网卡有问题了吧

网友:
这里或许是你要找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9147-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才 恢复了下出厂设置   我晕  进系统蓝屏

网友:
刚发现了 一个问题  就是在系统里   虽然 人不到 网卡 但是网口的绿灯时亮的  能不能确定 网卡 给挂了

网友:
这个还需了解,了解

网友:
有些机器好像要插上网线才会出现本地连接

网友:
你插个网线试试,我记得我以前遇到一个上网本,要插上网线才能发现设备!也就是说不插网线就什么都没有 插了才后他直接就连上了!

网友:
插上网线再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下载一个驱动精灵更新一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