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392 温度高怎么办

楼主(2011-03-03):
现在手里有一sony   cr392机子  之前进水,换个南桥好了,过段时间又来  说温度很高,接过机子测试温度的确很高,什么东西够处理还是一样,现在连主板   接口板  电源板全部都换   cpu   散热器都换完了  现在温度还是很高   有什么办法把温度降下去啊 !那个大师遇到这样的问题   有没方法  处理

网友:
你看看主板是不是有局部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台  温度还可以  不过有一点  南桥坏或者没做好CPU温度也会暴高!不行做做看

网友:
烫手就不正常了。60度左右是正常的改下散热就可以了

网友:
检查一下温控电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在深圳买的新的回来也是一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早进水  换了南桥但是  现在主板都换了啊!还是问题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散热器改 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只有换个温控芯片试一试了!

网友:
晕了 换个cpu  就好了    t5450  t8100的cpu温度都高换个t5470就好 了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