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r61i 网卡驱不上

楼主(2011-03-03):
联想 r61i  xp下网卡驱不上      驱动在官网下的 驱到一半时 叹号没了 驱完了就又出叹号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R61I一样的机器,但原因是能装上驱动但上不了网,后来换的网卡好的。呵呵

网友:
你可以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用鼠标右击那个没有的网卡驱动,再点属性,再点详细信息,在把那个ID号用Ctrl+c 复制下来,到百度里面找。在把&符号删掉,那个ID如果很长你可以把后面的一些删掉。

网友:
建议装个纯净版的系统,再去官网找驱动,,还是不行,那就是网卡问题了

网友:
重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装好几种系统了

网友:
软件陫除,在硬件

网友:
可是在WIN7能驱上啊

网友:
打发士大夫撒旦

网友:
终于 结决了啊 谢谢大家

网友:
是什么问题啊,楼主说解决了,又不让大家分享下,什么意思啊

网友:
楼主解决了怎么也不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太简单了?还是压根就想吊大家胃口啊!!

网友:
一般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行不行啊!如果是硬件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给索尼装系统的时候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很多次把系统装好没有驱动,官网有下不了,就是用ID号在百度里面找到的,不过联想的是有已一些机子挑网卡,像G450就是这样,要用博通的专用网卡才可以

网友:
楼主刷个BIOS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先装网卡驱动 在装主板芯片驱动就驱上了

网友:
楼主的修后后怎么就不分享下呢。我们可都关注着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装网卡驱动 在装主板芯片驱动就驱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