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S180 声音问题

楼主(2011-03-03):
天逸S180没声音有小喇叭、开机也没、插耳机也没、重装过系统、重装过声卡、杀毒显示安全、声音设备前面也没什么特殊问号和感叹号、检查了下无勾中静音.声卡芯片换过.供电正常.
芯片

网友:
延功放,声卡,南桥,这条线路查查。。。

网友:
这款主板是否要短接前置音频接口才会出声啊,楼主不防试试看

网友:
电位器开路了。

网友:
电位器开路 能说具体点吗? 我是菜鸟.有点模糊

网友:
不是接了有个小板吗重新接下就好了

网友:
重新接哪里 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