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U盘启动装系统的操作方法(U盘PE启动安装GHOST XP)

楼主(2011-03-03):
最近在基地论坛看见还是有很多学电脑的同志不知道U盘系统盘是如何制做的,故在此把制做方法说明一下:● 装系统前的准备

一个能启动电脑的U盘和一个系统的光盘镜像

  在安装系统前,需要准备好一些东西。一个是操作系统的镜像,另一个就是能启动的U盘。

下面我们就来讲解怎么利用U盘启动安装Ghost xp版的XP系统。
注:读懂本文需要了解安装操作系统的一些基础知识。
● 首先是制作一个能启动电脑的带WindowsPE的启动U盘。
  先到网上去下载一个叫“***桃WinPE”的工具到硬盘里,或者在下面下载一个“GHOSTXP SP3*词语被过滤*纪念版V9.6版(dianlao_ghost_xpsp3_96.iso)”用WINRAR解压出来,在目录中“WINPE安装”中的的文件就是“***桃WinPE”工具,再把U盘接在电脑上,然后按下面的步骤一步步来就可以制作一个能启动的U盘了。

GhostXP_sp3电脑公司快速装机版V13
迅雷快速下载地址请打开迅雷,新建一个下载任务,并将下面的地址复制到"网址(URL)"一栏中,点击确定即可)
thunder://QUFodHRwOi8vNjEuMTkxLjE4OS4zNDo4MDgwL3hweGlhemFpL0dIT1NUWFBfU1AzX1BST19WMTMuaXNvWlo=
HTTP直接下载:GhostXP_sp3电脑公司快速装机版V13

点击“WINPE安装”中的“安装.EXE”进入以下环节,按以下图示操作。切记小心操作,不要误操作造成硬盘数据丢失。

选第4项,然后回车

输入U盘的盘符,然后回车

来到格式化步骤,按默认的设置,点“开始”就行

顺利格式化

引导部分

  这里要说明一下,在“设备”里有两个选项,一个是电脑的硬盘,一个是要制作的U盘。这里一定要选对U盘而别选错硬盘,从大小就能分出来哪个是U盘。笔者的U盘是2G的,所以应该选择(hd1)[1898M]。下面的“选项”部分可以不用管,默认不勾选任何参数就行。确认好以上步骤后,点“安装”然后进行下一步。

写入引导完毕,按任意键继续

要给启动U盘设个密码

  本来笔者不想设置启动U盘的密码,但这个步骤不能跳过,所以没办法只好设了一个密码。设置完后,一定要牢记你设好的密码,否则启动U盘会无法使用。

制作完毕

  当你完成以上步骤后,恭喜,一个具有启动功能的U盘已经来到你的身边。你再也不用心烦没有光驱不能从光驱启动了,因为以后你可以从U盘启动再安装操作系统!想知道怎么操作吗?下一页就开始。

● 把电脑的第一启动项设为USB设备启动

  以往用光盘装系统,必须调整启动项为光驱启动,而现在我们要用U盘装系统,所以要调整为U盘启动。关于这个,不同电脑不同版本的bios有不同的设置方法,不过都大同小异,目的就是让电脑的第一启动项变为U盘启动。下面我们举例几个不同bios的调整方法。

最常见的Phoenix-Award的bios选项,选择USB-HDD即可

dell品牌机的bios调整选项

ThinkPad系列笔记本的BIOS

惠普商用系列笔记本的BIOS

  可以看到以上的bios选项都各不相同,但是调整的选项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把电脑的启动项设为从USB设备启动,这样才能达到从U盘启动电脑的效果。

● 用能启动的U盘安装XP

先把具备启动功能的U盘接上电脑

启动电脑

  启动电脑后,会要求你输入启动U盘的密码,也就是前文在制作这个启动U盘时设置的密码。当你输入正确的密码后,即可看到一个选择菜单,选择“WinPE By:MAOTAO”。

进入WinPE

  然后就会进入一个运行在U盘上(不是运行在电脑的硬盘上)的迷你操作系统WinPE,它具备很多类似XP的功能,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对电脑随心所欲了。

可以对C盘进行格式化

  怎么个随心所欲法?能直接对C盘进行格式化操作,这个够震撼了吧?在安装新的XP前,我们先对C盘进行格式化操作。

进行XP光盘的安装

  我们选择的是一个我们前面下载的
GhostXP_sp3电脑公司快速装机版V13

启动WinPe的Ghost

  接着我们启动另外一个WinPE自带的软件诺顿Ghost。用它来把系统的ghost镜像恢复到之前被格式化的电脑的C盘里。如图所示:

选中前面下载的GhostXP_sp3电脑公司快速装机版V13(GHOSTXP_SP3_PRO_V13.iso)解压出来的文件中的XP.GHO。然后,点“OPEN”开始。

前面都选择好之后,会弹出一个对话框问你是否要将指定的GHO镜像恢复到电脑的C盘去,点击yes就可以。

点击YES,等着它恢复完就行

重启进入系统,重装完毕

  当GHOST镜像恢复完毕后,即可重启进入系统。至此,用U盘安装操作系统完毕!你可以忘掉没有光驱无法安装操作系统的烦恼了。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整个过程都是在硬盘里读取数据,所以在安装速度上比用光盘安装快很多。

  其实这只是用U盘安装系统的其中一种方法而已,还有很多其它方式可以安装系统,本文就不再一一举例。也许细心的你已经发现,有了这个启动U盘,就不用再害怕系统崩溃后,重要的资料保存在C盘里而无法挽救了,因为只要你用U盘启动WinPE,就可以进去将重要资料备份到其它分区里。希望网友们可以根据这个举一反三,灵活运用WinPE这个安装在U盘上的非常使用的工具。

网友:
不好意思,很多图片不知怎么就传不上去

网友:
把图片上传到你的相册里面,就可以直接引用了……说的不错,适合新手,对我就免了,我N年前就会了,呵呵!!

网友:
盗版的U盘可不可以做U盘启动?

网友:
盗版的U盘能认到就可以做

网友:
嘿嘿,,我自己也刚量产成功一个,,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