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出现黑屏蓝屏现象,去解释!

楼主(2011-03-03):
装不上机,几次重装系统均会出现蓝屏或是黑屏,
蓝屏代码如下:A recent hardware or software change might have installed a file that is signed incorrectly or damaged ,or that might be malicious software from an unkown source.
Is you have a windows installation disc ,insert the disc and restart your computer .click “repair your computer”,and then choose a recovery tool.
Otherwise ,to start windows so you can investigate futher ,press the enter key to display the boot menu,press F8 for advanced boot options,and select last know good .if you understand why the digital signature cannot be verified and want to start windows without this file .tempoorarily disable driver signature enforcement.
Status:0xc0000428
Info:windows can’t verify the digital signature for this file .
求解释;

网友:
系统光盘有问题吧,提示系统出错的,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换系统,装时不要装系统带的驱动 ,下载官方版本的驱动装。我已经试过不少机装ghost版本里的驱动时用一些时间系统会黑屏死机的。用官方版本的驱动一切ok了。

网友:
先换其他系统,,不集成驱动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板子是A3阶段的板子,该如何解决。所有的板子均是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光盘应该没问题,再其他机子上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a3是什么意思?你在安装系统时不是有驱动选择的吗?在那时把安装驱动的√去了就行了。要么自己整合合适你这个版本的系统。我自己的系统就是自己整合封装的。如果是网吧装机可以先装好一台后作母机做网络ghost。

网友:
boss设置下

网友:
是光驱的问题,这个文件坏拉读不出,无法验证.

网友:
用U盘GHOST或者网络GHOST进去,又或者拆硬盘下来,挂到别一台机上去,将系统GHOST好再装回去。免去光盘读碟会出错的麻烦。

网友(2011-05-18):
你这台的光驱有问题吗
试试换光驱

网友:
你的这个就应该是你的系统不对

网友:
A recent hardware or software change might have installed a file that is signed incorrectly or damaged ,or that might be malicious software from an unkown source.
Is you have a windows installation disc ,insert the disc and restart your computer .click “repair your computer”,and then choose a recovery tool.
Otherwise ,to start windows so you can investigate futher ,press the enter key to display the boot menu,press F8 for advanced boot options,and select last know good .if you understand why the digital signature cannot be verified and want to start windows without this file .tempoorarily disable driver signature enforcement.
Status:0xc0000428

请键入文字或网站地址,或者上传文档。
取消
朗读显示对应的拉丁字符的拼音
将英语译成中文(简体)

最近的硬件或软件更改可能已安装了签署不正确或损坏,或者可能从一个不明来源的恶意软件文件。
EIS的你有一个Windows安装光盘,插入光盘,重新启动计算机。点击“修复计算机“,然后选择一个恢复工具。
启动窗口,以便您可以进一步调查,按回车键显示启动菜单,为高级启动选项请按F8键,选择最后知道的好,如果你明白,为什么数字签名无法被验证。并要开始没有这个文件的窗口。禁用驱动程序签名执法状态:0xc0000428

网友:
13楼 牛 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