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4G,使用时不小心撞了一下,容量变为0字节了~~

楼主(2011-03-03):
金士顿4G,使用时不小心撞了一下,接口撞落了,焊好后,电脑能够认到盘符,能够打开,就是什么都没有,容量变为0了,请高手帮忙~~~~~
电脑

网友:
闪存确认没虚焊的话 就是要重新量产u盘

网友:
这种情况数据重要的话,还是可以弄的.你可以 用 WINHEX先复制一个镜像文件.然后分析下.数据是不会碰掉的.呵呵.

网友:
dbr坏了,照楼上的做下

网友:
没重要东西量产吧。。

网友:
重新量产一下,试试行不行。不行再补焊

网友:
到底怎么量产啊

网友:
量产一下 应该可以救回来

网友:
有没有焊好呀,数据线铜脾断了一条也会的这样的哦,我自己的以前也是这样

网友(2011-04-19):
只要闪存没坏就可以恢复数据了!

网友:
不知道LZ是想修U盘还是要里面的数据?不说清楚不敢妄言

网友:
肯定是想要里面的数据呀

网友:
看来 你们说的那个软件 是神软了 一定要 好好研究

网友(2011-05-19):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量产就好了

网友:
容量变0了?还能WINHEX?
这应该是没有读取到FLASH芯片

网友:
找专业的TIT数据恢复 来给你恢复数据
- -不过数据可能出不来 被你这样乱搞

网友(2011-06-18):
网上有量产工具,下载一个,量产后会恢复4G容量,u盘也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做镜像,用WINHEX分析

网友:
就按一楼说的做吧,行就行,不行就该换了

网友:
你要是摔成二半可能变8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