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不认网卡

楼主(2011-03-03):
今天接了一个梅捷AM2主板,具体芯片组没记住。故障是做完系统后不认网卡驱动驱不上,其它都正常,集成网卡不认,换独立网卡、换系统版本、冲南桥,都没解决问题。BIOS显示没有屏蔽网卡。现在怀疑南桥有问题,不知道对不对。今天发出来和大家一起探讨。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做系统之前还可以找到网卡的话 多半是软体的问题 再多换个系统版本看看

网友:
不是啊  换网卡芯片啦

网友:
告诉你一个方法,你只要装一个USB的网卡在主板后面,要是还是找不到的话,那肯定南桥出事,还有你在最后排除前更新一次主板BIOS。记得这样子试下子。先软后硬。在BIOS中关掉原来的板上网卡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