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运行点不亮怀疑IO芯片损坏!

楼主(2011-03-03):
今天客户抱来一台机器,开机主机运行,显示器点不亮, 更换硬件后问题依旧, 主板除外, 用手触摸主板的IO芯片比其他芯片热,怀疑是他的IO芯片内短路,因为我不会硬件,只是在论坛上看到其他老师这么说,知道的朋友麻烦给看下我的个人猜想对不对,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麻烦指点下,谢谢!
芯片

网友:
是的 爱过方式的D

网友:
用做小测试法单独测主板啊

网友:
跑一下码,看是多少停下的。可以缩小范围

网友:
IO芯片正常是无温度的,热肯定是坏了。

网友:
学习了,IO平时感觉不到发热哦,发热可能是烧了了

网友:
换芯片吧

网友:
有的IO工作有点温度的

网友:
IO工作本身就带一点发热的 的是IO发热到烫手IO百分之八十是坏的

网友:
首先你要明白的是IO都负责哪些工作,加点不显示关IO什么事,有的开机控制电路在IO里,如果是开不了机有可能是IO的问题,仅凭有点热就断点IO坏了太离谱了,你手按上一会看热不热,按哪时间长了都热

网友:
楼主能详细说明一下你的问题吗

网友:
如果是一点热应该没问题,太热了烫手的话90%是坏了

网友:
机器自动加点吗? 复位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