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认怎么恢复内部数据!

楼主(2011-03-03):
各位师傅们麻烦来帮忙解决下!   今天一个客户拿来一个硬盘,插上之后不认 无法进入系统。 但是客户说以前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偶尔还是可以进去的只不过很少进去 ,反正我是没有进去.客户说里面还有资料要用!   别说我人品不好,纯属运气。  哈哈     希望有知道 怎么能给里面的数据恢复出来的麻烦说下!                先谢谢啦!        知道方法的也麻烦说下 , 见过这种情况的也可以!  说下怎么解决的我去试试!

网友:
找块同 型号的硬盘主板,换上试试,祝你好运

网友:
  你去买个好用的 一样型号的硬盘那块好的硬盘板子  换上也许会OK

网友:
需要你把电路板型号报过来.有的盘是电路板换过来是不能直接使用的...还需要挪ROM.

网友:
谢谢     我看他的硬盘主板没有事  没有被烧的痕迹 ,   反倒是里面的盘片  用手一晃就会叮叮当当的响!

网友:
资料真的很重要,就去开盘呗

网友:
硬盘磁头问题,先在恢复平台上试试

网友:
有些盘摇起来本来就带一点点响,只要接电不异响就行。

网友:
先找个同样型号的硬盘,把电源板换上去,应该就能认了,若如不行,难你就去开盘,俺公司就专门开盘 的

网友:
数据重要的话,送数据恢复中心弄吧.

网友:
开盘吧      没别的办法

网友:
擦擦电路板触点试试看

网友:
不行就开盘吧,如果楼主不行就找一家水平好的。赚个差价就行了

网友:
能不能问下开盘多少钱?

网友:
不着急开盘的.呵呵...送专业数据恢复公司吧....

网友:
  说的一点不专业,这是个讨论问题,还是猜猜看啊?

网友:
数据恢复,第一要分认盘和不认盘,第二再按认盘不认盘再细化,做数据。你们再讨论是猜猜看,有大奖吗?

网友:
数据不重要就不要搞了,有可能要开盘,不认的话先换一个板试一下,

网友:
呵呵  谢谢啦!  回头有合适的板在换吧! 现在没有合适的板,总是时好时坏的!

网友:
不懂这个东西,不过好没看到好的方法哈,

网友(2011-04-09):
我也想知道开盘要多少钱的~!!!!

网友:
哈 就是 知道开盘多少钱的朋友发下!    不过那硬盘还是偶尔好偶尔坏的 管他那先仍哪里吧!

网友:
先用PC3000或者效率源查下固件有没有问题,再看下电路板,这两个都不行的话就只能开盘取数据了,老贵了

网友:
想从最简单的开始检查数据线查看bios设置电源最后在检查主板一般都检查完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2011-05-09):
要PC-3K一定OK

网友:
如果响的话 应该是 要 开盘   开盘 至少 500起

网友:
用pc3000试试吧能帮你恢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