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问下,为啥两条内存几乎一样的,,互换芯片咋还不行那,郁闷死了

楼主(2011-03-03):
我这有两条 单面512的内存  都是现代的芯片,一条可以点亮,但后面的四个芯片5 7 8 都是坏的 (RST测的)
一条点不亮,然后我开始互换,第五个芯片。换了好几个 RST测试 还是错,这事为啥啊?
难不成我另一条点不了的内存 颗粒都是坏的??
还有就是  互换芯片的时候  频率有什么讲究??

网友:
你的故障像是内存PCB的问题

网友:
内存颗粒的代换,要有规则的,不是表面上同一品牌和型号就可以。因为颗粒可以打磨。
代换的规则:在SPD中查阅 --内存寻址的行数、列数、L-Bank值要相同,品牌是否一致不重要。
另外,老化的内存颗粒,有可能代换时出现不兼容。

网友(点评):
那要怎么看啊? 编程器把spd保存下来? 在电脑上看?》

网友:
位数是否一样?容量是否一样?有没有检测过故障PCB的排阻阻值是否正常,CK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咳,内存打磨过的真是难办了,又增加了维修难度!

网友:
先换第8颗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