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主板 报警1长6短

楼主(2011-03-03):
手机照的图片 不太清晰 凑合看把

技术员拿来一块MS主板939的
故障是诊断卡跑C7 报警  但报警声音是1长6短,换了U 内存 老样子, 就刷了几个BIOS  还是老样子.测了内存的几个基本供电都正常. 主板别的主供电都没问题,我就跟客户说先放着吧,客户走的时候,我顺便问了下怎么坏的,客户说是他的客户自己插打印机坏的,我一听心里一喜,忙问是什么打印机他说USB 的 ,打发客户走后我看了下打印口,帅死  插烂了,而且5V针别到地上了(没注意),顺便把USB口拆掉。加电还是跑C7且报警 哭

  测量下5V供电 果然剩下了1.14V,PS/2 也是1.14V  ,顺5V针脚跑线路经过一个保险就 跑到一个APM7313的8脚芯片上了,就这个玩意

查资料知道这个是个复合MOS管就这个玩意

USB 5V连着5 6脚1.14V   第7 8有5V 。第1脚 1.14V  第2脚0V   第3脚5V   第4脚9V ,奶奶的没得换啊 找了N久没找到,于是俺很邪恶的拆了前置USB 边上的7313上在了后置USB上,前置不用也说的过去 (*^__^*) 嘻嘻

之后测量了USB有5V供电了  上U和内存  跑数正常也不报警了

又于没代换的芯片,于是对照后置7313的电压  -----飞线----  很简单滴   我就用了个0号电阻把5。6脚和7。8脚 练起来 就OK

又测试了一边 没问题

看看凶手

进系统 没问题,测试了前置和后置的USB 都能用。

这个板子我证明白了几个事
① 检测不细心  检测的时候看看USB口  很有必要
② 询问客户怎么坏的 有时会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③ 让我认识了APM7313 是复合双MOS管(查资料才知道的
④ 有的主板没有USB供电不会亮机有时会报警,比较常见的华硕15秒自动断电的差不多。像我这个板子就是诊断卡跑C7还报警,郁闷死,起初以为不过内存呢
⑤ 没有APM7313代换的  可以飞线   飞78 和 56脚

                                                                                菜鸟努力学习中-----------◥◣菜鸟★小门◢◤

网友:
呵呵,华硕的主板也喜欢用这个为USB供电,做维修的,跟医生一样,望闻问切是不可少的。

网友:
连了6,7脚就等于在D1和D2共用5V吗?可是管子都拆掉了这个5V从哪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78脚 待机就有5V

网友B:
直接连上都可以。。。很好很强大。。

网友:
没太看明白,1脚和3脚不是输出脚吗?飞于2脚没电压,1脚S极还是没有电压输出哟,不影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1脚焊盘和5脚是相连的

网友:
谢谢 分享,论坛有你分享更精彩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什么查APM7313是复合双MOS管,在哪查的,用软件查吗??还是在论坛搜?我手上有很多不知道怎么查..问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有资料  网上很多

网友:
麻烦给我说下,加我QQ1553456007

网友(2011-04-12):
看看楼主的原创资料我又学了一招啊  好像也修到过跑C7的故障  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2012-05-11):
精品文章,LZ的技术很给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