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HILIPS Billianec 190c液晶显示器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1-03-03):
有一台PHILIPS Billianec 190c液晶显示器的电源5V输出电压在1~2V左右跳动,不能开机
我试过用三星15寸液晶显示器的5V  12V供电给此机能正常显示,说明此机供电没有短路的问题且高压部分没有损坏,
它用的电源IC是:TOP258PN,外围软件很少,没有接300V的启动电阻,只有1脚与地连接的一个12K左右的电阻
请问各大师,是什么原因?如何维修?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