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碰前面板USB口就重启问题

楼主(2011-03-03):
最近特郁闷,不知为什么新装电脑有很多装好后一切正常,就是用U盘一碰前面板USB外面那个铁壳,或者一插耳机就立马重启,之前都是把前面板USB+声卡线和开关线两捆线分开就会好点,一般再碰就不会重启,今天谁知怎么都不行,最后发现把重启线拔了就好了,插上重启线故障依旧,如果开着机只要把重启线一插也是立马重启,我真晕了,求各位师傅想想高招,这个问题困扰我半年了,不管装什么电源,有很多主板都一样,真是没脾气了,

经过网上不断咨询,终于明白重启思路,是机箱质量太差,静电太厉害,每次从箱子抱出机箱都被机箱电一下,看来40多的机箱还是不能要的。 以下是一位网友找出答案的理论参考。

网友:
会不会是重启开关问题,试换一根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面板线都换了一遍没有用,不是一次了,好多次了,今天把重启线拔了,用镊子碰一下重启排针其中一根也重启

网友:
有些机箱比较差点,重启开关不是很好,你试一下,把重启开关接到外面试试不要装到面版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器刚刚送到客户家,今天客户急得不得了,一天都不想等了,等到九点才送过去,明天再装一台同样的,不找到毛病所在决不罢休,把我折腾死了,几乎5次就有3次这样,真没脾气了,把前面板USB和音频线拔了,碰一下也重启,真活见鬼了

网友:
可能是USB供电不足,或者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前面板USB线都拔了,是碰一下前面板USB外面那个铁外壳不插进去,就轻轻挨一下立马重启。线都拔了

网友:
裸点 插机箱上的口试试 连电 是不是机箱接地不好啊呀

网友:
把你的新板子装到一个旧机箱里,看看还有没有这毛病。
现在有的机箱的质量实在不敢恭维

网友:
进些好点的机箱吧。要不到时害死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交给你个方法试试,把机箱去掉,把机箱的前置音频和usb从机箱前置面板里拿出来(2个螺丝,卸下来就拿出来了),把主板放到桌子上,桌子上垫上纸壳子,把前置音频和usb插到主板上,装系统,进去后,插U盘,看看还重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大家了,我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有道理,我估计是机箱问题,因为五大件装了好说牌子都一样。

网友:
机箱差了也能重启?

网友:
  估计就是前面借口板子漏电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