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不能开机,输出电压过高。请教高人!

楼主(2011-03-03):
如题,目测只有几个电容鼓包了,其它元件完好。把鼓包电容用相同型号的替换后,还是不能启动计算机,不过自检,电源空载各路输出电压见图,上边的是没换电容之前的,下边的是换了后的。感觉不像是339坏了,请高手指点下,下一步的检修方向!非常感谢。忘记说了,PG信号正常。

网友:
把+5V与+12V的反馈电阻给换了(这两组电压至494一脚的电阻,大概是5K、20K)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上的老师指教,但是我想问下+5V与+12V的反馈电阻是指的电路图中的R76、R78吗?

网友:
看换了电容之后的数据应该是正常了。不能开机的话不知道你有没有换5vsb的电容?自己找找吧

网友:
但是5VSB电压正常啊。

网友:
你这话听着有点矛盾啊.先换个电源确认一下.看你所测结果,原电源问题不大.是电源连主板时不启动吗?

网友:
回答楼上:短接绿黑风扇转,有电压输出,接到主板上开机电源风扇CPU风扇都转,就是不过自检,换另外一个好电源就能过自检。

网友:
这上带不起负载问题.较难处理.论坛资料里有思路.

网友:
这象是带负载能力差的问题。查那两个大的
滤波电容

网友:
更换滤波大电容后故障依旧,想把接-12V输出的那个电容换掉,但是没有相同型号的电容,想把16V220微法的换成16V470微法的行吗?请老师们解答。

网友:
可以啊,已大带小没问题

网友:
各位老师们,谁能告诉我这款电源启动电阻是多大的?我的电源是1.3版的,看色环应该是200欧姆,但是实际测量是98K欧姆,电阻是1/2瓦的。不知道对不对,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
终于找到了启动电阻,是三个224千欧姆的电阻串联在一起,但是实测单个电阻只有217千欧,又串了个22千欧的电阻。发现尖波吸收电路中的电阻为204千欧,实测只有98千欧。希望问题是出在这个电阻上。

网友(2011-04-13):
最新进展:又换了几个电阻,故障依旧,买了两个摩托车头灯的灯泡,单个35+35W,接在5V上最大电流有3A,也就是15W,没有问题,但是接在12V输出上就保护了,看来问题出在12v输出上,有时间继续研究。

网友:
看看灰线是不是有5v电压,没有的话换换大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正常,大电容已经换过了。证明问题不是出在那里。

网友:
ATX-300P4-PFC不能开机
这两天接到客户主机,说不通电,换好的试机,原主机电源烧了。
换下。今晚找时间拆了这型号的电源,目测两个200V/330FU爆了,换下。
再测300V电源两组。-300V电压低为-25V。再测开关管短路。换下。通电试机。正常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问题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
今天把+5VSB的滤波电容给换了。+5V带15W负载没有问题,带30W就保护。+12V带35W负载就保护。感觉应该是电压保护吧。明天再研究下,不行就换339。不知道怎么查找问题元件了。老师们给个提示。

网友:
下一步的维修步骤:换13009,不行就换肖那基二极管,不行换494,再不行换339,再不行,就把电源封存,留给儿孙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