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B19液晶显示器白屏维修一例 (屏电路维修)

楼主(2011-03-03):
一台华硕19寸液晶,插上电白屏,开关有作用,拆机测量屏供电+5V正常, 测量驱动板各组供电正常, 怀疑屏有问题,用通用板测试也是白屏,确定屏有问题,测试屏保险也是好的,(看图片) 测量屏U1(AEK631)2.68V, 测量VAA电压不到5V, 正常电压12V左右, 测量VGL电压也不正常, 正常在-10V左右, 手摸线圈L1 L2很发热, 故障在升压电路,由U6和Q2组成一个升压电路,  测量场管Q2有两个脚短路, 在废屏里找到一个场管和线圈装上, 测量VAA电压13V,   VGL -6.9V, VGHP1 24.4V, VGH1 20.7V; 用通用板点,一切正常,

网友:
本人对屏电路不是很熟悉,因为经常遇到屏电路坏的,只能慢慢探索, 通过对比多片屏电路测试,得出来的数据, 希望大家也把修屏经验交流一下

网友:
楼主的共享精神和经验值的学习啊,多发一些罗辑板的维修,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VGL -6.9V, VGHP1 24.4V, VGH1  这些电压在哪里测?

网友:
楼主能讲一下VAA,VGL,VGHP,VGH1等这些电压的作用,参考值吗?谢谢啦.

网友:
谢谢楼主共享的经验 学习了 真:-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奇美屏LVDS接口17寸以上标有测试点, 看图片1, 如果没标的,多测几张屏也摸索出规律,屏按口电路并不是复杂,只是我们不了解它而已, 我自己也探索中,对它电路不是很熟悉, 电路图比较少, 资料缺乏

网友:
现在手上有个屏板保险坏了 换了还是白屏 根据LZ的经验 在检测一下看看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个中华的屏电路 图纸,你要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本论坛也有下载看过这个电路图, 有其它的屏电路图吗?还是多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了,很难找的,找到传给你份研究研究。屏电路很难研究的,资料太少

网友:
向你学习来了,我平时修液晶电视时经常碰到奇美屏白屏的,一般是给他们换屏.下次拆开看看,.

网友:
屏电路的资料网上较少,哪位有的发些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