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卓T966屏幕左边变窄,求解决

楼主(2011-03-03):
艺卓T966屏幕左边变窄约5MM,右边正常,刚出此现象时,用力拍显示器能复原,现在此招不灵了,
换过两2KV的逆程电容,补焊了很多焊点,问题依旧,请高人指教。
显示器

网友:
貌似与温度有关,一般在开机1~2小时后出现此状况。

网友:
多半是虚焊,要不就是那个东东受热过高保护了。

网友:
一般行幅调整管虚焊,估计你未找到地方

网友:
右边正常,只有左边有问题,不应该是行幅调整电路有问题,因为行副调整是对整个屏调的,有可能是AFC、行中心电路、阻逆管等。

网友:
看一下S校正和行推动。

网友:
watld
的帖子
测量下二次电源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