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鑫谷SG-390ATX-FL风扇不转

楼主(2011-03-03):
这个电源是朋友送的,原来发现有两输出端 1000UF10V有两颗电容鼓包了,拆下后就把电源装在那边放好一边没有去把新电容装上去,前几天去试这颗电源时。没有拆开查就直接通电短接开机(前后两次),电源风扇不转,整颗电源开始振动。后来就没有试了,后来拆开时才发现原来自己没有把电容给装上去就短接试机,现在想想太可怕了。换电容后还没有试机。但是怕造成更多的损坏就先测试其它元件如下:
1.电源保险没有断开,正常
2.整流桥堆正常。
3.大电容容值正常。
4.次级电路中的:肖特基二极管SBL3040PT用数字万用表测正常,但是用指针万用表检测时有小范围的反向导通。
5.图中红圈位置为刚开始拆掉后没有装上新电容的而就直接短接就开机的电容。绿圈为后面发现有鼓包但更换后的新电容
6.测TL494 第12脚与LM339N的第2脚能通

问题一:想把性能下降SBL3040PT肖特基二极管换掉,可以用哪种型号的肖管代替。
问题二:TL494与LM339N,在电源待机时需要检测哪几个引脚各有什么样的参数。
问题三:能不能找到一张电源上面常见肖管与场管的代换表。
问题四:还需要检测哪些主要检测点。
谢谢。
附图:

网友:
二极管要找旧电源上的拆换,其他地方很少见到这种管子。待机时检查紫线和绿线电压,有4.9V左右。

网友:
好垃圾的电源哟
不如修个长城玩玩
此类电源,我们这边25元销售

风扇不转,飞到12V上去啊,还用问?

3040到处都是啊,旧电源拆

网友:
大哥至少是一颗额定300W的电源啊,修好了就可以用来试机了。我家好几颗200W的长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