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取过SONY CR13 的显卡啊 全红胶

楼主(2011-03-04):
SONY CR13 ATI X2300的显卡 ATI的显卡也会虚 这显卡的红胶也不少 拿最尖的镊子
把胶取得差不多 加焊后 通电开机 显卡报警 我用的xxxxxx*****的台子
下部温度 255 休息下 取芯片 锡球化了 芯片一动不动 取不下来 又用镊子检查了下红胶
在上焊台 还是取不下芯片 郁闷ing 用镊子锹 加力 还是不动 又不敢用太大力
以前取过一个965 红胶北桥 用暴力法 直接板线都跑起来了 谁成功取过这显卡的啊
芯片

网友:
把芯片底下的胶刮一刮,拆的时候把最后一段时间加长,慢慢撬,应该可以下来

网友:
锡球化了就放心的撬,不要怕,不会把铜铂带起来的。风险先报

网友:
红门英雄
的帖子
同感,拿来不亮机的可以试试

网友:
先用温度把红胶去了,再刮些助焊济,再重植球,不是很难的,SONY的机子桥中间都不点胶的

网友:
红胶不好取!用BGA无铅的,到最高温度把时间延长,多烤一会!用聂子拿,不行用点暴力,只要锡都化了就行, 不过要把板子放烤箱里烤烤,烤时间长点,这样板子不易变形

网友:
把最后一段时间调长些看到锡珠熔了就开始慢慢动也不要急着一下全部先把其中一边弄松动就好起了,中间没有胶的

网友:
来 来 来丶 給LZ咯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02205-1-1.html
看 波 版 帅 哇 ?

网友:
加大点温度四方移动或两边提,施加点暴力,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红胶还是比较好搞的,稍微使点劲就可以了,SONY 的我刚修了台也是ATI显卡的,显卡坏掉了,换了就OK

网友:
确实,红胶还好,前几天弄了个比较新的七喜的机器,那黑胶很难搞

网友:
主板 都翘动了 还是没反映

网友:
我以前点过红胶。加热后,旋转芯片n圈。

网友:
试试在取之前用镊子把桥的四个角都往下压压试试,一定要在加热到一定程度时再压。

网友:
这这种不好种,我做的时候加时间多一点

网友:
锡化了,再保持热一会。慢慢撬下来了

网友:
都是高手..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