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PL-A2 CPU假负载无VTT_CPU电压!

楼主(2011-03-04):
精英915PL-A2 用CPU假负载没量无VTT_CPU电压!  其它电压都正常!  拿掉假负载电压又出来了,上假负载量又没电压了,不过总线电压有,内存,北桥电压为1.5V正常吗? 还有内存,2.8V因是错的了,按时序来讲是先查桥还是内存?

网友:
你上真CPU电压正常不啊,如果不正常,就先修电压啊。

网友:
INTEL是内存供电和桥供电就不知道是哪一个先有啦.不过是先有总线电压再有VCORE的.你现在总线电压有了.没有VCORE,那就查VCORE的条件啦.VCC,VID,EN都有的话就换电源IC吧.

网友:
压座子或北桥试试,915这个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