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R410IU笔记本,不定时突然断电,重做系统、查温度,换了主板,还不行

楼主(2011-03-04):
我的方正 R410IU笔记本前些日子突然断电关机,而且越来越频繁,而且不定时,开始我以为是系统问题,但重做系统还是不行,而且我用everest监测各个温度,不到40度照样突然断电关机。后来开机只有电源指示灯亮,风扇转动,屏幕无显示,拆掉硬盘也是如此,因为自带的摄像头指示灯在启动时会闪一下,所以能看出机子处于反复重启的状态,但屏幕一直无显示。后来我换了主板,以为弄好了,但刚用了不到一小时,又突然断电关机了,现象和以前一样,现在就剩内存和CPU没换了,难道内存和CPU故障也会有突然关机的现象吗?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不盛感激!

网友(点评):
有可能的

网友:
都可能的,适配器是否好的,慢慢排除!

网友:
排除法
一一试过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