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能达210复印有重影求助.(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1-03-04):
美能达210复印有重影,载体换过才二个月,粉使用的都是代用粉。也一直从一家拿的货。
手动人为卡纸,取出纸观察从鼓到定影之间一切正常,进入定影之后就有重影的现象。今天换了定影的上下辊(发现上辊有些磨损现上辊便软),进入维修模式降低了定影温度为“-1”现象有所减轻。做ATDC自动调整时结果为“161”。但复印浓度较高的文件时还有一些,特别表格之类的。定影上下辊的轴套磨损也在正常范围之内。
修到最后还有个现象,复印出来的纸表面有凹凸感。但用手磨定不会就花。

请教下一部该如何调整。是不是粉的问题。如果是粉和载体的问题的话应该从鼓芯那里一出来就会有重影,现在是到进入定影之后才有重影。我将定影温度调高试过,问题还是一样。感觉还严重了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定影的压力不够所以造成这种问题。

谢谢~!

谢谢楼下意见!

原因是换载体时做ATDC自动校准时没有把粉盒取下,重新换载体,问题解决~!

网友:
棍都换了肯定是粉的问题了;虽然是一家拿的货;但不是一批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