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3-04):
我的音箱不知道为什么,,只 有左声道了,,右声道 没有了 ,,,所以我就一直把两个小音箱,插在左声道上,,这是什么问题,怎么修呢,,线路板的问题吗,,也没有烧过什么东西。。。
问题

网友:
会简单电路就会了,搜索一下这个论坛就会找到一边没声音怎么修了,我一般是手拿镊子点功放块的脚比如TDA20XX,小音箱就会沙沙响一下,如果左右都有响就去找下电位器是否不良了,一般都是电位器坏了

网友(2015-05-06):
一般电脑音箱的功放芯片是 TDA2030 UTC2030 TEA2822 TEA2025 单声道的坏了坏个管子,如果一颗大IC就单独换掉这个大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