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啊

楼主(2011-03-04):
我在每次开机的时候都会有个江民杀毒软件下载,很烦心。想把它彻底去掉,找遍整个系统就是没有找到它,没辙了。希望高手出招。

网友:
我也不会,想来学习一下,怎么没高手指教

网友:
顶一下,顺便传个图

网友:
360安全卫士搞定

网友:
现在不是有360嘛,它会帮你的

网友:
用360把启动项关闭就可以了。

网友:
msconfig 关闭掉启动项。

网友:
MSCONFIG看看里面有没有

网友:
在安全模式卸载,如果不行只有禁用启动项

网友:
备份重要数据 重装系统呗  宁可错杀一千 绝不放走一个 呵呵

网友:
看MSCONFIG.EXE里有没有或者用360

网友:
重新下个江民,然后安装的时候就可以卸载。

网友:
用360里的开机优化  或者开始菜单里的运行 输入MSCONFIG 把启动项关了 或者看看控制面板里的添加与删除里有不

网友:
12楼的说的应该可以,有些杀软也挺流氓的

网友:
备份装系统就行啦。。。。。。超级简单

网友:
系统中病毒。

网友:
你用了KV的杀毒不U盘,启动时不插U盘就行了

网友:
既然那么麻烦就重做个系统吧,还快,干吗转牛脚筋那

网友:
可能部分文件丢失造成无法正常卸载。可重装一次再卸。

网友:
windows优化大师搞定

网友:
安装杀毒软件,在启动选项里选禁用。

网友:
右键单击,里面应有个设置选项,在设置界面里更改启动是不自动下载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