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mcp61接监控枪后温度飙升

楼主(2011-03-04):
AMD 5000+,2G,mcp61+8600GT,小超市的机,以前用开没问题。最近,一旦接上2支摄像枪(usb的监控卡),CPU的温度飙升,去到90-100度,接着自动断电。

换U ,去掉独显,刷过bios故障依旧,重装系统、换红海热管散热器、电源无效。

掉电时CPU占用率并不高,跑3DMARK2001也一切正常。换板后暂时没问题。

好奇怪的问题,怀疑是桥虚焊或坏?

网友:
会不会存在兼容性不好的可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b这种卡少用,很差劲的。最好的是6802b的。如inter芯片 05的也可。

网友:
做监控机还用单桥板?我真想不明白了。

网友:
做监控首选INTEL

网友:
这机是08年的,都用了2年多啦,所以兼容是不存在问题的,换板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