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的立柱怎么拆?

楼主(2011-03-04):
三星E2220的立柱怎么拆?用力拔了也拔不出来,是用力还不够?

网友:
是要用力拨的。先用匀力拨的时候,慢慢左右摇一摇。这样慢慢就会出来。注意不要用力太猛。要用匀力

网友:
这个拔不出来的 我打电话问过售后了 设计时候是一次性的 我的差点断了也没有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