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不上系统

楼主(2011-03-04):
Ghost xp后 重启硬盘启动提示 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ystem 机子是2010年12月份的 内存检测过 没问题  硬盘检测过 没有坏道 用PQ分了几次分区 还是装不上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dm重新清零。不行就换硬盘

网友:
才3个月的硬盘 估计不是硬盘引导出问题了吧

网友:
换个GHOST XP系统试试,还不行就调一下CMOS中的硬盘兼容性选项,具体名称不记的了

网友:
主板已经恢复出厂默认 XP系统没问题的 我一直用这个XP版本

网友:
以前遇到这种问题基本是硬盘主分区没激活  但是我激活了主分区的 今天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
修复MBR及分区表错误

网友:
2楼说的是!先请零再用MHDD擦一次(最好全盘)就应该解决问题!·

网友:
用光盘引导进PE在分区试一下

网友:
要不就进BIOS把硬盘的msart给关上试一下

网友:
解决了 用DM清零 大约4分钟 (500G的硬盘全部清零时间太长了,没有完全清零 ) 清零还没到1%我关掉了DM 从分区 现在已经能进安装界面了 谢谢几位的帮忙

网友:
这个是系统引导错误,用DISKGEN这个软件加载一下引导分区就可以了,不用从新分区的,我碰到过好几次了,

网友:
激活引导分区就好了

网友:
分区用DISKGEN3.0或以上版本,比较明了,而且有许多问题有提示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不会是硬盘的硬故障,都是分区和引导问题,在遇到这样的就erase擦下硬盘,在用DM分区基本上就可以,别总清零,伤硬盘,DM分还出问题就在换个分区软件基本上就OK了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说的,用DISKGEN,激活下主分区,然后重写一次MBR引导信息,应该就OK了,

网友:
重建下分区表,激活主分区即可。从提示上来看完完全全是软件问题

网友:
在CMOS中将硬盘ACH模式改为IDE,用安装盘装系统试,不要用GHOST

网友:
鬼影病毒,在网吧见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