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0 不开机

楼主(2011-03-04):
不插显卡板待机时0.06,3。3v  5v输出正常,并且可以触发 ,各电压也都正常,白屏,装上显卡板时max8744没有3 5v输出,待机0.10 显示微短(用万用表没有量出异常),但条件基本满足, in、 ref 、lod5、shdn、 on3 都有 可就是没有3 5输出,希望高手指点怎么往下查啊 ,补充一下同事 已换过显卡板测试故障一样!

仔细观察了一下,可能是显卡版上的贴片接触到主板上的电容导致的供电保护,后用纸胶带粘了一下,现在待机也正常啦,现象是不开机,跑到1.5+又掉到0.06并自动上到1.5+ 如此反复,各供电均有 硬件都换过

网友:
装显卡板的时候
3V 5V 驱动下管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下管4脚 是5v

网友:
干北桥吧!!!!

网友:
不好意思 再补充一点 北桥同事已做过,其他的地方就没有动过啦!

网友:
显卡板上有短路把 。。   所以把3V  5 V 拉低了把

网友:
已换过显卡板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