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不加电

楼主(2011-03-04):
这台机器之前 进水了 现在又拿来了

网友(点评):
你真的是在忽悠我们哦 , 我们也来忽悠你,修不起了。

网友:
请详细描述故障情况!!!!

网友:
之前是哪个地方坏了

网友:
把你测量到的结果和各电压详细的说清楚啊。

网友:
短线了吧  进水机子第一次没搞好二次就难搞了

网友:
LS 的 我们遭忽悠了哦,

网友:
你也太简单了 都是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
首先是待机正常无短路各电压都有就是U42的69脚SLP电压一点点的 换了一个可以点亮了不好的有时亮有时不亮晶晶 怀疑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