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4):
如题,iiyama 15寸液晶,开机指示灯亮,但出现如下图像,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问题

网友:
你接了信号还是这样不咯,如果还是得,就是程序的问题,刷个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板子在自检显示的画面 接上信号就因该显示的啊

网友:
以前见过这样子的,接上信号就好了。

网友:
电源上有坏件,打开看看供屏和驱动板的电正常吗

网友:
非常奇怪。。。

网友:
有高手吗,给讲讲啊!期待中

网友:
好像是进入自检测之类的模式了 这个是日本饭山的显示器 找找资料 退出吧

网友:
进入 工厂模式了 一般情况下 可以找相关资料 自己退出 如果不行 就只有刷程序了 不行 就换板子

网友:
您是按到(工廠模式)

网友:
等待中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把24c更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