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KN9不过内存

楼主(2011-03-04):
NF4单桥,内存AD线阻值,供电,时钟均正常,U座用带灯假负载测过没有问题。不知道是否和桥虚有关系?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再确认问题吧

网友:
BIOS刷过,正在加焊桥

网友:
是桥虚了吗

网友:
单桥的话,先吹桥吧。。

网友:
多是单桥虚焊 加焊试试

网友:
用无铅的曲线加焊,桥挂了,正在想办法什么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