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自动加电

楼主(2011-03-04):
板子进过液在声卡芯片上,腐蚀不是很严重,但是自动开机。清理下水迹,把芯片加焊后在BGA上把板子烤了一下还是这个样子。IO就在旁边我怕里面也进了液所以也加焊了。可是还是没用。不敢冒然的加干南桥。
各位大虾给点思路。COMS有电,可以保存 。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呀。

网友:
加电之后是正常启动吗,如果是,那你应该动南桥,若不正常启动,去看一下到哪一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是正常开机,插上笔记本电池就不自动加电了。稳压待机0。01不装就自动开机。

网友:
时间能好保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可以保存 的

网友:
DELL 没CMOS 就会自动加电的。   其他的没修过

网友:
DELL 1420没有装C壳是自动加电的。楼主可以装起来试试。

网友:
dell 没有电池就自动开机

网友:
查CMOS电路看下

网友:
呵呵。。我也刚刚接到1420这台机。。故障也是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了。。自动开机后可以正常入到系统。不过一入到系统就自动关机了[注意:是自动关机不是自动掉电]。。。后来我换了C壳
就正常了。。不会自动开机了

网友:
这台机器换了南桥就好了。

网友:
IO旁边有一个三极管,有时候坏了 也会造成自动加电

网友:
不加C壳还后引起这种毛病??为什么啊,板子上有什么按钮吗?

网友:
楼主修出来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做了南桥

网友:
把IO取下来,看看里面的焊盘有没有腐蚀。

网友:
反正这机器不上CMOS电池就是自动加电,这属于正常。

网友:
安装好CMOS电池后,开机再关机看还会不会自动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