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软怕硬的本本...

楼主(2011-03-04):
我一个神舟的老本本,03年的吧,去年开始老是不能启动,启动的时候黑屏,刚开始我以为显卡坏了..不过放了几天之后,我无聊了就拿起来试,谁知道开开了,...然后就经常性的开不开,(机器运行,就是屏上什么都不显)。

    有一个,我开了关关了开,折腾了半个小时也没开,一恼火就给它了一巴掌,谁知道它居然嗒嗒嗒开了......    从那以后只要开不了我就给它一巴掌,慢慢的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拍一下基本上都能开,拍两下以上基本上都开不了,而且还必须拍键盘上才行...
   谁能给分析下什么问题??

网友:
拆开键盘看下那个地方是不是有BGA封装的芯片,估计是虑焊引起的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问题,Lz拆开检查下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屏线插头一直在外面露着呢...不管我怎么动都没变化啊...

网友:
屏线有一端是连接在主板上的,你先把内存拔下来,用橡皮擦擦一下金手指,在擦回去,如果还是这样,你就拆键盘,把擦在主板上的屏线拔下来重新擦一下,如果还是不行,你可以用诊断卡擦在你的PCI插口上( 就是擦无线网卡的地方),你的这个机子应该会跑码的,在把跑的数字发过来就清楚了

网友:
拿下来,把显加焊试式,可能是虚了

网友:
应该是键盘下面哪个地方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