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主板

楼主(2011-03-04):
  socket  AM2
  现象 : 诊断卡显示D3一会能过一会不能过,要是内存过了显卡一会有画面一会无画面(集成显卡)。

  怀疑内存问题(芯片W83310G-R26390B), 旁边的电容1000UF的全响换过,怀疑场管问题换过一个场管(72T02GH),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了,请高手帮忙。

网友:
不会是这么盲目的吧.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吧.看是不是供电不足还是哪里的问题.内存之一方面吧.不然换一个IO试一下

网友:
  IO芯片。。

  内存我换过几个了,现象都一样的。

  会不会是BQ不良呀。

网友:
   W83310G-R26390B 芯片(我不专业,纯是新手,芯片上面圆孔左边的脚全是通的),夜不知道是不是好的没换,72T02GH 这个管子G极测试显示1所以才换的,S极有600多左右,奇怪的就是一会过一会不过,一会显一会不显。

网友(点评):
72T02GH上电后G极有无电压,S极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
打下内存到北桥的地址线阻值,单桥板的话很有可能是桥问题了.加焊试试

网友:
我也有块,焊桥得啦

网友:
  还有个现象,就是正常通过一次后(能点亮画面),在去打72T02GH 这个管子G极就又常响,电跑完了就正常了,就过不了内存,但是内存有供电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