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胶的显卡请问下各位是怎么处理的,如sl410?

楼主(2011-03-04):
灌胶的显卡请问下各位是怎么处理的,如sl410?

网友:
我就是用风枪弄的,温度从低到高。一点一点慢慢来。

网友:
   用风枪吹温度在200左右就够了,用镊子慢慢挂掉,在上BGA

网友:
一般的显卡就是外面打胶,能刮掉。显卡内部有胶,刮不到呀

网友:
上BGA拿下来就行,

网友:
温度高些,用探灯看里面的锡珠溶了没,溶了就可以直接那镊子拿起来了。

网友:
哈哈,那个里面有黑胶的很容易把焊盘搞掉哦,那块板我搞掉焊盘的几率可是相当惊人的哦

网友:
不多说   、给你个链接  看看吧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02205-1-1.html

网友:
难做的是透明港灌胶

网友:
用BGA做无铅温段融点到了先撬松四角后再取芯片

网友:
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取下来的时候,连绿油都下来了

网友(点评):
今天取了一个SL410K的北桥,黄胶,也是绿油下来了,掉好多点

网友:
温度到了。那镊子硬翘就行了

T6 都没事 何况是sl410

网友(点评):
兄弟错了,SL410到200多度还是硬的,黑胶200度指定软了,完全不用理会是否存在

网友:
大哥们都这么牛叉   直接撬

网友:
个个都是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