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软件检测内存

楼主(2011-03-04):
请问各位大师用什么软件可以检测DDR2   DDR3内存

网友:
内存这东西 坏了就坏了  就别修了    没什么必要      赶紧扔~~~~~

网友:
好像没有这方面的软件!!

网友:
我们这里只搞1代的, 不知2代。3代行不成的。迅维有得下。

网友:
R S T 主板支持就可以测

网友:
我用rst测一代没问题,但二代总死机,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这里有一款在纯DOS下运行的内存检测软件,在英特尔的板子上测试内存很准,我把它刻了张碟子随身带着。

网友:
2 代,3代好像还没有吧。

网友:
基地里的维护光盘不可以吗

网友:
如果使用没有问题为什么要检测?
如果使用有问题,换上一根好了,旧的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