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开机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1-03-04):
请问下各位同仁,有知道IO加南桥开机主板,首先是IO接到开机高到低电平的信号,再从一个脚发出个高低电平信号给南桥。然后南桥应该发个信号给IO,请问这个给IO的信号是不是也有个从高i到低的跳变

网友:
最后南桥给IO的应该是一个持续的高电平信号,也就是从低电平跳到持续的高电平

网友:
呵呵,在新手只读区有。但不是你说的这样的。

网友:
感谢大家,受益匪浅

网友:
4楼的兄弟说的很详细

网友:
我这有个详细的原理图纸,你看下吧。

网友:
高低高和低高低跳变。不是高低和低高跳变。我记的是这样。

网友:
4楼  7楼的资料都可以!!、

网友:
能把4#、7#的图看懂就对二种I/O的开机过程搞明白了,谢谢4#、7#。

网友:
南桥给i/o一个持续的高电平。

网友:
谢谢4楼7楼,我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