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G40暗屏

楼主(2011-03-04):
    高压换过,灯管是亮的。  测量主板cn7 LCDVCC有电压,  还是暗屏。  有见过此现象的吗   帮忙看看 到底什么问题?    高压oz960    3脚 无开启电压   新的高压条也是一样

网友:
无开启电压你查是哪里发出来的

网友(点评):
只有芯片资料 无高压条图纸 没办法 查 兄弟 咋么搞

网友:
呵呵,是不是显卡问题哦

网友:
外接高压试过吗,是不是少一个3.3V开启电压,你可以从屏幕上非一个3.3V电压就可以

网友(点评):
试试 屏幕上飞...............

网友:
你先判断那开启电压是没发到高压还是高压条拉低了没发出就查主板是哪里发出来了

网友:
你那是不是LED 的屏啊

网友:
解决  飞了3.3到 zo960芯片第3脚 OK了  屏是不暗了  但是会滋滋滋发出噪音。估计高压包也挂了,没一样的高压包 只能再搞个新的了

网友:
通用的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