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TL494C去保护

楼主(2011-03-04):
前几天修一液晶显示器,故障是亮一下即灭.灯管没有问题.确定是高压部分保护了,但查了很久没找到哪里有问题.最后我直接把TL494C的16\1脚对地------去保护了.请问这样做有什么影响没有?

网友:
还用问吗,再有过流的时候就要烧东西了.

网友:
你要小心,494不是轻易就能去保护的。我有惨痛的经验...(故障和你的一样)
   灯管可能会烧的,烧的很厉害

网友:
应该不大  说不定有的原件性能不良了   说不定是反馈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客户都取走了,给他用用看落,呵呵!实验一下.虽然不太道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原件都没有问题,我也觉得是反馈出问题了,但是没有查出是哪里

网友:
与其去保护,不如改一下,加块高压条,,就不需要担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反馈就不用理他了  就算查出来也不值得换 直接把保护去了 就行

网友:
我搞过几个,顾客也用半年,没有什么不良反映,就是关机是白屏

网友:
我相信有意外后果会很严重

网友:
你注意到高压板上印的94V-0字样没有 那代表30秒火焰烧灼后火焰要在3秒内熄灭而且不允许有残渣滴落的认证标准!
从这你可以看出高压板要求电气性能很高的,因此你随意去保护,我感觉不妥当,有可能给客户造成不可想象的危险

网友:
494去保护。灯管可能会烧的,损失会很大

网友:
TL494去保护是四脚吧?四脚接地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