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一台七喜本本换屏后只显示3/2,外接正常,

楼主(2011-03-04):
接一台七喜本本换屏后只显示3/2,外接正常,换了两个屏也是一样的,

网友:
三分之二是显示在什么地方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之前是什么故障,考虑显卡,屏线,屏的兼容,或者拆旧屏的码片过去试试

网友:
你把屏上的码片换成他屏上的  应该可以

网友:
上个图片。是横向还是纵向?

网友:
屏上的密码芯片问题,把之前的那个屏上的码片换上,如果不行,你就换一个屏实下,会不会是屏本身的问题啊,

网友:
我感觉是屏本身有问题

网友:
nua 屏码片的原因

网友:
更换原来屏上的码片就OK了

网友:
肯定不是码片问题,码片我碰过说是灰屏的,显示了部分就不是码片吧,
显卡的问题大点

网友:
肯定是屏码片问题

网友:
LZ有没有解决好呢,结果讲一下

网友:
是不是屏线或显卡??

网友:
电源管的问题+.

网友:
换屏码片,以前遇到过

网友:
屏的分辨率不对,找一样的屏吧,我碰到过一回,是个没牌子的屏,就要用原装的

网友:
换码片包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