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带不动负载还吱吱响(已修复)

楼主(2011-03-04):
有几个LG黑化电源,标称额定380w,7500b+339n,其中有1个开机吱吱响,带12v100w灯泡闪一下就灭,2个大电容电压318v,桥堆完好,待机时候紫线4.9v,绿线5v,短接绿黑线,风扇能正常转动,输出电压也正常
次级电容都拆下来测量了,容量不足的换掉了,另外lm339n也是新换的,次级散热片上的2个3045pt都是新换的,现在电源还是吱吱响,带不动负载,请大家帮忙,谢谢

先感谢楼下热心朋友帮忙
电源已经修复了,在更换初级散热片下面的一个50v10uf电容的时候不小心把焊点虚连了,断开就好了。用2个12v100w灯泡测试稳定,电压输出也正常了

网友:
BYQ30E-200是快恢复整流半桥,若拆出量2、3脚正反向一样的话,那肯定是坏了,16A,200V的,可用参数差不多的更换。我有见过B20100,是肖特基的,20A,耐压100V应该足够了,而且导通电压更低,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