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邵阳MAX1631没有基准电压求助

楼主(2011-03-04):
大家先帮我看看这电阻是做什么用的   阻值是多少主板是被别人修的主板上这个电阻没有了现在1631的供电有了  shdn总控制5v有的 21脚线性电压4.5v有的  18脚25脚bst激放电路供电4.5v左右不知道对不对   7脚28脚4.5v左右on信号有的   但是现在就是没有9脚的基准电压 所以3v5v电感上也没电压   我开始以为是1631坏了  但我换了3个了还是一样 希望大家给点宝贵的意见

网友:
1631的外围电路查下还有9#的那个电容

网友:
查下基准电压那个电容有没有正不正常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电阻是多少

网友:
这是什么本的,板号是多少啊

网友:
版号是
s485l s485mb ver:0.2

网友:
回复 网友A:

s485l s485mb ver:0.2

网友:
R65电阻现在是多少啊

网友:
我就是不知道是多少    被别人拿掉了

网友:
R66是多少的

网友:
r66就是个保险

网友:
这个问题,我原来在T40本本上碰见过,最终是负载那边出了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我把3v5v电感都去下了还是没有    而电感两端的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啊   120几欧

网友:
现在看除了VL电压,你的其他电压都是正常的,查查你的VL电压是不是被拉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去掉3V 5V负载 1631立马就停止输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意你的说法,上次确实就是VL电压有问题,最后去掉1845就正常了!

网友:
vl电压5v不对吗

网友:
楼主查错了吧,查的是VL外围啊
怎么没把REF周边线路截个图啊

网友:
查外围电路吧。应该是线性5v吧,先确认一下这个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个T41的也是这个问题,其他电压都正常,就是9脚没有电压

网友:
9#和15#之间还有个电容的吧?

网友:
R65 0欧姆电阻

网友:
21脚线性电压4.5v有的,但是当VL < 5v时,芯片本身有损坏或外围负载有短路

网友:
VL 4.5V有点低了吧.

网友:
没错我只要断开21脚vl 电压  基准电压就出来了  不过有点偏高3v还高点 我d6也拿掉了  但九脚还是没有电压出来  九脚拿下之后 就还有两个电容相连  但我也换过了 没用啊      现在就是不知道那个21脚和10脚相连的电阻是干嘛的 阻值是多少 因为之前被别拿掉了 一直没补上

网友:
没错我只要断开21脚vl 电压  基准电压就出来了  不过有点偏高3v还高点 我d6也拿掉了  但九脚还是没有电压出来  九脚拿下之后 就还有两个电容相连  但我也换过了 没用啊      现在就是不知道那个21脚和10脚相连的电阻是干嘛的 阻值是多少 因为之前被别拿掉了 一直没补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extra=#pid3530735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extra=#pid3530735

网友:
没错现在只要一翘起21脚  第九脚就有基准电压出来   d6被我拿下来还是不行电容C22 C21换过还是不行  现在就剩下r65了  21脚和10脚相连中间就经过R65这个电阻  但这电阻被别人拿掉了 我不知道阻值是多少 一直没有换一个上去   大家帮我看一下 给R65有没有关系 R65阻值是多少  我好换一个上去

网友:
r65没用吧?还是查外围电路吧?

网友:
外围我都断开了啊

网友:
VL应该是线性5V输出,同时供1631芯片本身使用,VREF应该是2.5V,你这种情况可能是VL用户短路了

网友:
查下外围电路啊

网友:
我的T40的跟你的一样,不过我没有跷起,21脚,我是翘的9脚,也是3。几V,明天也翘起21看看基准电压出来不

网友:
电源芯片引脚不能断开吧。

网友:
R65实际不接的, skip脚应该直接地.
9脚是2.5VALW,内部从21脚经过内部的2.5V稳压输出的,待机时必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