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不是南桥挂了?

楼主(2011-03-04):
一块945主板,1117输出脚和控制脚的对地阻值都是显示 043 ,没有响。 短接这两只脚出现响声,阻值显示为0。CMOS跳线的中间脚地阻值不跳变,始终显示为1 ,没有响。PCT-A14脚的对地阻值显示为073,没有响。合部场管Q1的D极和S极都是对地短路。
主板

网友:
测下USB中间两天数据线短路的话就是SB挂了,
用打阻卡测下PCI数据和地址线,短路的话也是SB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