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的故障

楼主(2011-03-04):
几天前就接到客户的一台明基20寸的液晶了,故障:用半个小时就  灰屏  了,拆出来试机发现驱动板的主芯片发热,(主芯片上面还有一个小的散热片)  于是就换了一个大一点的散热片,可以用一个多小时了,但最终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于是在散热片上面加了一个显卡风扇,再试机了一天没问题了,于是就把外壳装上,试机还不到1小时又灰屏了。顿时无语了。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
   晕LZ这种做法 问题还是不能彻底解决啊!

网友:
先檢查電容是否容值不足

网友:
我觉得先换那些供电的三端稳压管试试

网友:
再不成换驱动板。。

网友:
换个驱动板就行了  没多少成本啊!!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已经换了一块驱动板了。那样不太稳定,不敢给客户拿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