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845GL-M2CPU供电问题对地短路

楼主(2011-03-04):
求助:
845GL-M2故障现象有时不开机,有时开机自动重启,诊断卡代码00。
测开关针电压正常,检测CPU供电,发现上管S极对地短路了。把三个上管全拆了,还是短路,三个上管检测正常。接着测下管,三个下管也正常,拆下三个下管,下管D极还是对地,接着检测周围的的管理芯片,也正常。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把管理芯片也拆了,还是短路。
   目前的情况是,上管,下管,管理芯片都拆了,下管的D极位置还是对地短路,测了旁边几个贴片电容也正常,目测其它几个电容正常,实在不想把电容一个一个拆下来检测了。郁闷,到现在还没搞定。

网友:
楼主没描述清楚啊,  如果短路的话。上电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