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4.6怎么不能高级擦除 aerase

楼主(2011-03-04):
我用MHDD4.6进行硬盘扫描,发现有20多个坏道,几百个绿块 我用erase 擦除了几遍,可是遇擦越花 想用高级擦除,输入命令,没反应,求助高手们指点是怎么回事。
硬盘

网友:
遇擦越花
一般是磁头不行了

网友:
MHDD2.9能用高级擦除命令aerase

网友:
奥胜科技
的帖子
我听说MHDD2.9可以高级擦除,请问,在哪可以下载到MHDD2.9

网友:
论坛里面应该有的,去硬盘工具软件里面找

网友:
HDDREG硬盘再生那个软件没用的!最后是先用THDD加XX进硬盘G列表坏道表然后再用DM9.56的那个维护工具清零就可以完全修好了!

网友:
高级擦除也是没用的!只要是物理坏道一般都是不能擦的!只能加缺陷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