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91+显示器 菜单键不管用

楼主(2011-03-04):
长城A91+显示器  菜单键不管用  求助中
哪位童鞋 遇到过这个问题  显示器有些发暗  按菜单键 不出 菜单   按下边的键  auto  和静音等都管用

菜单键 我测了 有3.3v电压  触动按钮 电压有跳变  触动按钮也导通

电源板上5v电容 鼓包  换了  之后 症状一样

网友:
按键全部换掉

网友:
同意,按键全部换掉 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

网友:
你把按键面板都换了吧!又不要多少成本!

网友:
改个按键板 就行了吗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如换按键这是没菜单,那是程序问题

网友:
先把按键换掉,然后再考虑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按键容易锁定。 看看电压。再看看屏幕提示。

网友:
把按键换新再不行就写程序吧。